钢管道焊接,有没有技术要求低点的标准?

楼主(2024-10-08):
焊接不用打坡口的。

网友: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钢管焊接可以不需要打坡口。这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管壁厚度:对于较薄的管壁(通常小于3mm),由于焊缝的熔深可以穿透整个壁厚,因此可能不需要打坡口。但是,具体是否需要打坡口还需参照相关标准和规范。
焊接方法:不同的焊接方法对坡口的要求也不同。例如,手工电弧焊、气体保护焊等方法,在处理薄壁材料时可能不需要打坡口。而自动焊或半自动焊在焊接较厚材料时,为了保证良好的熔合,通常需要打坡口。
焊接位置:焊接位置也会影响是否需要打坡口。立焊、横焊、仰焊等位置可能需要不同的焊接技术和坡口形式来确保焊缝质量。
材料类型:不同材料的焊接性不同,有些材料即使在较厚的情况下也不一定需要打坡口,这取决于材料的导热性和热膨胀系数等因素。
如果对接头的强度和密封性有较高要求,即使管壁较薄,也可能需要打坡口以确保焊接质量。

网友:
技术要求不是技术人员给的咩,规范也是行业标准,

网友:
是行业通用的,你如果就焊个小水箱不漏水就行,那就没有相关的行业规范。

网友:
要探伤的

网友:
看用途了。一般承压的厚壁的,都得打坡口。当然,你可以用直通代替焊接。

网友:
施工验收规范中要求,管道壁厚1-3mm的单面焊接和3-6mm的双面焊接不用打坡口。

规范截图

规范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