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塑盘除尘方案求教

楼主(2024-10-08):
  如题,现在手上有个项目需要进行吸塑盘的除尘,吸塑盘有几种,一台设备需要兼容这几个吸塑盘,目前有四个方案,有三个试了一下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点没注意到的,所以没有成功,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简单又好用的方案呢?
  我先开个头,这是我想到的三个方案:
  1.压缩空气吹,这个简单实验了一下,拿着气枪对着吸塑盘吹,气压是0.6Mpa,但是有些灰尘附着能力比较强,吹好几遍也吹不掉。
  2.吸尘器吸,拿着工厂里那个220V,3200W的吸尘器去吸,因为吸塑盘是有凹槽的,所以就是沿着吸塑盘凹槽上方过了几遍,这个效果远不如压缩空气吹,会有很多没吸上来。
  3.结合1和2方案,先用压缩空气吹,再用吸尘器吸,这个结果和方案1的大差不差。
  4.改进第3个方案,把压缩空气换成离子风,先用离子风吹再用吸尘器吸,这个没有做过实验,不知道可不可行?或者说离子风吹完就行,都不需要吸了?
  还是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呢?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借鉴脉冲反吹原理方法除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借鉴脉冲反吹原理方法除尘

这个其实搜离子风刀有的风刀是脉冲的,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B:
考虑一下风刀:

网友:
估计要先吹,再用软的东西擦,再用离子风吹才好

网友(点评):
要擦的话就太麻烦了,自动化设备,这个就好多步骤

网友(点评):
首先手工确定工艺,手都搞不定,自动也就搞不好

网友C:
最好先确认灰尘的主要类型。才能确定针对的方法。
多年前遇到一个除尘的项目,拍脑袋湿式除尘,效果很差。后来还是找公司确认了灰尘的类型,改为干式除尘才搞定。赔了个底掉。

网友:
谢谢分享。离子风吹完后,粉尘漂在空气中是是还要考虑隔挡和收集的吧。

网友:
柔性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风刀:

是准备用离子风刀来着,买了一个准备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确认灰尘的主要类型。才能确定针对的方法。。
多年前遇到一个除尘的项目,拍脑袋湿式除尘,效果很 ...

就是普通空气中的灰尘,不过有一些灰尘有点粘性,光吹吹不掉

网友:
吸塑盘很容易产生静电,跟空气摩擦都能产生,可能越吹静电越大,所以会吹不掉有些灰尘。用负离子风枪试下应该可行。

网友(点评):
是的,目前就是买来先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有图或照片吗?什么状的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