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

楼主(2024-10-08):
请教大佬,间隔俩米的两根杠间,接个什么样的杠能够比较好控制两根杠间长度并且起支撑作用。

网友A:
你不说一下,杠的尺寸和材质,以及这两根杠所要承受的载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一下,杠的尺寸和材质,以及这两根杠所要承受的载荷吗

初步想的是不锈钢,然后的话在两根杠上接两个蘑菇头天线,装在拖拉机上,没考虑载荷,能够调节两杆之间的距离比较稳固就行。

网友(点评):
想调节两杆的距离,使用螺母加丝杠不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
参考桌子

网友:
平行杆比斜杆死得快

网友:
现在的加工精度都能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一下,杠的尺寸和材质,以及这两根杠所要承受的载荷吗

对,首先要明确工况。

网友B:
零件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的尺寸是多少

两根25mm不锈钢管;加上四个三通;间隔两米;现在暂时想的是在中间搞个类似于汽车转向拉杆那种 左右可以伸缩的 不知道能不能接这么长。

网友C:
不考虑负载,只是调节左右距离吗

网友D:
管内螺母调松紧,可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负载,只是调节左右距离吗

是的 请问有好方法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内螺母调松紧,可伸缩

请问是在杠两端焊接螺母吗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 直通上焊接螺母和手螺丝压紧就行吧 一侧杆子固定 另一侧的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请问有好方法吗 ?

下面安装有空间的话,能不能采用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