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尺寸点捕捉的问题

楼主(2024-10-08):
SW工程图,进行尺寸标注时,圆角的二条边的交点怎样捕捉?1 m8 P5 k) G, T1 U4 B

网友:
标这个尺寸没多大意义哈,你又测不了。

网友:
先生成虚拟交点,然后再标注。

网友:
标注先点左边这个点,然后右击线段选择交叉点,再选第二条线段,这时会自动把尺寸线连到交叉点上

网友:
标注,选一条边后,右键,查找交叉点,选两条边

网友:
对于设计来说这个虚拟交点有必要,对于检验人员这个虚拟交点确实测不了,直角还好,不是直角这个虚拟交点常规方法就是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