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属于内力还是外力

楼主(2024-10-08):
同基板上的气缸,撞到同一块基板上的挡块,属于系统内力吗?  我想知道如果机械手抓着这个基板的话,机械手会不会受力?
研究方法是假设这个基板吊在绳子上,如果气缸撞到挡块,绳子是否会动?

网友A:
有振动的,看设备的要求了,如果做工装对位的话恐怕不行,之前做过的设备都会加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振动的,看设备的要求了,如果做工装对位的话恐怕不行,之前做过的设备都会加缓冲

有震动而已?  绳子不会有很大位移吗?

网友(点评):
会有挺大的位移的。气缸动作,重心快速变化。绳子只能提供垂直的拉力,如果重心移动的方向不是垂直的。那么绳子会摆动起来的。

网友(点评):
谢谢 气缸的力作用到限位块上由于惯性和重心变化还是会导致基板有一个受力的

网友:
属于内力,但是绳子会动。
坐秋千上,不用任何外力,人的腿前后摆动,你能自己荡起来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内力  机械手受力主要是重力

网友:
用电动缸会不会好些呢

网友:
看你基板的刚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