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斜齿轮转着转着就偏了呢

楼主(2024-10-08):
模数3,齿数25的齿轮,螺旋角15度,齿条也是模数3,螺旋角15,从网上学的画斜齿轮齿条的方程式教程,配合半天总是不对劲,是哪里算错了吗,求大佬指教

网友A:
直齿轮:只要是模数和压力角相同就可啮合.不管齿数的事.
斜齿轮:模数和压力角相同,螺旋角相反就可啮合.不管齿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齿轮:只要是模数和压力角相同就可啮合.不管齿数的事.
斜齿轮:模数和压力角相同,螺旋角相反就可啮合.不管 ...

现在模数和压力角都一样,螺旋角都15度旋向相反一个左旋一个右旋了,还是转着转着就偏了,啥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模数和压力角都一样,螺旋角都15度旋向相反一个左旋一个右旋了,还是转着转着就偏了,啥问题呢?:diz ...

你是什么配合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配合的呀?

SW装配体配合里那个齿轮小齿条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SW装配体配合里那个齿轮小齿条配合

等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SW装配体配合里那个齿轮小齿条配合

参数设置错了吧。

网友B:
分度圆直径不是7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W装配体配合里那个齿轮小齿条配合

里面就一个参数,

楼主:
我也觉得是哪的参数不对,但是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圆直径不是75吗

改成mn*z后是75分度圆,但是变得好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哪的参数不对,但是查不出来

那个小齿轮齿距直径算出来的,你可以齿条形成除以转数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mn*z后是75分度圆,但是变得好怪

不用改斜齿轮分度圆和直齿轮计算不一样你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齿轮齿距直径算出来的,你可以齿条形成除以转数试一下

改成行程/转数了也是偏,是我哪块公式没填对吗,还是配合问题

网友B:
小齿轮齿距直径改为77.646mm试试(法相模量3的情况下)

网友:
画齿轮可以用这个插件,
https://wwix.lanzouw.com/i6yK72aypvwf
密码:89kc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齿轮齿距直径改为77.646mm试试(法相模量3的情况下)

改了也是会偏,我照着公式教程画的,估计是哪套错了,幸苦大佬

网友:
我认为参数不用看,大概率跟参数没关系。
要么是阵列问题,即齿距算错了;要么是配合问题,即“齿条行程/转数”算错了

网友(点评):
我再调整调整看看,跟网上教程走的,估计哪一步套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也是会偏,我照着公式教程画的,估计是哪套错了,幸苦大佬

我刚用SW画了下,设为77.646mm在较短的往复行程里没问题的,但这毕竟是近似值,长行程下还是会有累计误差。
没事的时候玩玩就行了,真做项目齿轮没必要自己画,很多插件挺好用的。
SW还有个毛病,不会自动识别齿轮啮合相切面(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弄吧),得自己设置初始位置

网友(点评):
确实是在做项目,这块有些插件不大会用也是跟着网上教程走,硬着头皮学着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用SW画了下,设为77.646mm在较短的往复行程里没问题的,但这毕竟是近似值,长行程下还是会有累计误差 ...

我试了一下貌似没啥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mn*z后是75分度圆,但是变得好怪

分度圆不是75 因为你这个是斜齿  不是直齿
所以还有除以COS15 所以分度圆应该是77.645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貌似没啥问题呀。。。。

拉个几百米就不一定了,SW一些配合的判定怪怪的(工作里不怎么用到动画仿真,就没深究过,东西做出来能用就完事了)

网友:
最后咋样了请问

网友(点评):
问师傅和大佬了,意思就都是先这样放着吧,选型选好了就行

网友:
先压缩配合,然后手动挪动一下下,再解压配合

网友(点评):
目前先继续做其他的结构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