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选择

楼主(2024-10-08):
现在有个项目要将面糊定量注射到模具(见图片)上,选什么泵好,牌子求推荐。
如果单纯用泵来控制注射量,是不是不够精确、稳定。
小弟第一次搞这个。

网友:
定量应该用阀控制吧,想单纯用泵找找定量泵,蠕动泵之类的。

网友:
找常规气泵  加个双向常闭阀

网友:
控制泵不如用控制阀门吧

网友:
你找找点胶机用的阀门

网友:
看你的精度和速度需求,如果要求很精确,可以用点胶机常用的螺杆阀。

网友:
步进电机带蠕动泵,可以控制量,精确控制

网友:
泵+阀+喷嘴 应该可以

网友:
你这精度压力桶直接加气压挤出来就行,只要一个电磁阀,调压阀

网友:
食品专用齿轮泵是一种特殊设计和制造的泵,用于食品、饮料等行业中液体的输送和处理。它们在食品加工、饮料生产、制药工业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液体输送: 食品专用齿轮泵主要用于液体的输送,包括各种食品原料、添加剂、浓缩物、糖浆、果汁等。这些泵可以处理不同粘度、温度和化学性质的液体,确保其安全、高效地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传输。

2.混合和搅拌: 食品专用齿轮泵还可用于将不同成分的液体混合和搅拌。通过调整泵的工作参数和流量控制,可以实现液体的均匀混合,确保产品的一致性和质量。

3.灌装和注射: 食品专用齿轮泵在食品包装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可以精确控制液体的流量和速度,实现高精度的灌装和注射操作,确保产品包装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4.压力输送: 食品专用齿轮泵还能够输送高压液体,如高浓度果酱、浓缩汁等。其结构和材质设计确保了泵的密封性和耐压性能,使得高压液体能够稳定地输送到目标位置。

网友A:
罐装泵,精度能到百分之0.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罐装泵,精度能到百分之0.02

这种粘度有点高,感觉不太行

网友:
三通阀灌装泵,柱塞泵,对付这种,应该没问题的。这个属于标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