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eo的问题

楼主(2024-10-08):
之前隐藏零件之后用ctrl+z就能恢复,后面恢复不了了,推测是在网上下的配置文件有问题,但是换了配置文件之后还是不能恢复正常,就很不方便,有什么方法解决吗?除了重新装软件) v0 i  T' Z: K

网友:
重新设置下快捷键看看

网友(点评):
试过了,没有用,打算重新装了

网友:
ctrl+z跟隐藏没什么关系吧,它是很多软件几乎通用的一个撤消上一步操作。你自己设置两个隐藏和取消隐藏快捷键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