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遇到为难事

楼主(2024-10-08):
网上不是说么,有些事不上秤没有4两,一上秤千斤不止。

今天就遇上了。在技术协议里面,一堆标准,然后甲方找一个。其中一个,在这个标准里面犄角格拉的地方,有标注了一个部分参照另一个标准,而这另一个标准又和另另一个标准相辅使用。

现状就是另一个标准和另另一个标准,我们目前做的话难度很大~~~~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经常遇到,你这其实就是客户的技术协议一般来自国标或者行标,而国标或者行标一般都是参考国际标准IEC,或者ISO

网友:
但按照一般逻辑,标准一般都是最低要求,除了一些电子方面有ABCD等级之分,亦或者你得出技术偏差表给到客户让客户看看,你能做到什么样

网友A:
送钱就行,很简单 ,请人家大保键一次,找个服务好的妹子,16岁的,保证搞定

网友(点评):
厂子扣,没招

网友(点评):
你是技术吧,你们没业务吗?这个交给业务

网友(点评):
业务装沙比呢,让我们又是找标准又是这那的

网友:
这种找商务攻关就行了,只要是机台顺利量产,保证客户的产能了,验收还卡这卡那的,那就是没到位;商务攻关上

网友:
里边有事啊

网友:
成为甲方

网友:
发邮件,写澄清备忘录。你不用管事情能不能做。只要把澄清备忘录写得足够页数,尽量把事情写得啰里啰嗦,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然后就是商务公关的事情了。

网友(点评):
写一大堆,让对面看的闹心呗

网友:
春哥说的未成年可以吗

网友(点评):
满14岁可以的,放心吧,

网友(点评):
放鸡毛心,现在等待嫖,视为嫖。。。

网友:
国标是最低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钱就行,很简单 ,请人家大保键一次,找个服务好的妹子,16岁的,保证搞定

春哥请问这个后缀标注A2L或者A3L是什么意思
GB/T 5789-M8*35-8.8-A2L
GB/T 5789-M8*35-8.8-A3L
最后面这个

网友(点评):
你要问我嫖娼,我应该能回答,你问这玩意,我哪清楚,

网友(点评):
8.8,是不是碳钢的等级,A2和A3是不是不锈钢的材质,L是低碳量。 A2 和 A3:代表不锈钢的材质等级。 • A2 不锈钢:一般指奥氏体不锈钢,常见的是 304 不锈钢,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适用于大多数环境,但

网友:
挑刺吧,直接说要几个点

网友:
1.找客户探讨技术偏离问题
2.一般来说合同或者是技术要求等相关文件,出现两种高低不同的标准或要求,法律是规定是择低要求为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