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后缀标注A2L或者A3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0-08):
GB/T 5789-M8*35-8.8-A2L
GB/T 5789-M8*35-8.8-A3L
最后面这个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紧固件的规格描述。

“M8”表示螺纹公称直径为 8 毫米;“35”通常表示螺栓等的长度为 35 毫米;“8.8”一般是指螺栓的强度等级,8.8 级螺栓具有较高的强度;“A2L”可能是指材质为不锈钢 A2(304 不锈钢)一类,后面的“L”可能有特定的含义,比如某种特殊处理方式或特定的厂家标识等。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和要求,选择合适规格和材质的紧固件至关重要。8.8 级的螺栓强度较高,适用于很多机械连接场合,而不锈钢材质则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环境。

网友:
L的确切含义是真的没查到

网友B:
标准摆在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摆在那呢

不是大哥,审下题,我说后面的A3L,前面的标准上是都有啊,这不后面查不到才来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紧固件的规格描述。

“M8”表示螺纹公称直径为 8 毫米;“35”通常表示螺栓等的长度为 35  ...

是这种吗

网友(点评):
果然,知识分享起来很快乐。我查了一圈没查到,但个人认为你这个是对的!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你这个了

网友:
L-LEFT  ;  R-RIGHT不过应该是A3-L。设计手册上应该是这样的,懒得查了。自己可以查查。

网友C:
L是表示性能,或者用途,总之就是和材料的性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是表示性能,或者用途,总之就是和材料的性能有关。

额额有哪个规范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是表示性能,或者用途,总之就是和材料的性能有关。

请问是哪个规范上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规范上的啊

和材料写在一起的,就是材料相关的,一般都是性能,用途,热处理,规格方面的,命名规则就是这样,如果是单独的内容,必须加分隔符。
最好问一下不锈钢螺丝的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