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丝拉杆

楼主(2024-10-08):
想请教各位大佬,有人知道中间这根杠是怎么做的吗? 我想单独买个这个配件长度长一点的搜不到。

网友:
用在什么工况?

网友A:
做这个太简单了,比买要贵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两支撑脚+中间的连接杆,分开买

网友:
我也不懂,是不是可以出图找人做啊,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复杂结构吧

网友:
正反牙的内孔,调节高度。

网友:
看需求吧,一般要是一两个使用,自己做就行。小批量的话,可以定做,大批量的话,再采购。

楼主:
两根不锈钢之间的伸缩加支撑

网友:
就是一头左旋一头右旋

网友:
有个东西叫拉紧器,应该是正反丝的

网友:
楼上说得都没错,伸缩+支撑,中间的杆两头就是螺纹左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太简单了,比买要贵

前辈指教一下;如何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指教一下;如何做

伸缩+支撑,中间的杆两头就是螺纹左右旋

网友:
中间的是不锈钢空心管吧?切个管,搞个封板预先打孔,封板焊接好了直接两边焊正反丝螺母不就是一个东西了么

网友:
还有一个东西叫圆柱丝杆连接螺帽,找个内径和管子直径一致的敲进去焊接下最方便

网友(2024-12-09):
这是两根丝杆。短的话 买个长的。不建议换丝杆,建议买个大号的调节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