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45号钢调质后的焊接问题?

楼主(2024-10-08):
我们在一个机械结构中把一根轴垂直焊接到304不锈钢板上,由于轴需要承受较大负载,考虑用45号钢调质后和不锈钢焊接,供应商反馈这样焊接容易造成轴断裂,请大神们赐教,非常感谢,另,如果轴改用40Cr材质是否可以和304不锈钢焊接?再次感谢!

网友:
含碳高的容易裂

网友A:
1. 也不是不能焊,看你花多大的代价,也就是你愿意讨多少钱。2. 又不是高科技产品或炫耀,干吗要设计一个冷门加工工艺的产品。

网友:
不同材料焊接在一起,如果受力大是容易裂开。轴改用40Cr材质是否可以和304不锈钢焊接,估计也不行。

网友B:
不是一家人怎么进得了一家门啊,就算进了也会关系破裂,以前也碰到过A3和45焊接老是出问题强度没有断裂,后来换了两种相同材料就行了

网友C:
有得选择的情况下,不建议这样异种钢焊接

网友D:
两种不同材料的焊接比较麻烦
可以考虑钻孔对锁,开口销等方法

网友:
能焊接,不过不属于常规焊接,需要焊接工艺工程师和一线技术一起,有文献可以焊接的

网友:
建议螺栓固定,材质不同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也不是不能焊,看你花多大的代价,也就是你愿意讨多少钱。2. 又不是高科技产品或炫耀,干吗要设计一个冷 ...

感谢赐教!我们开发一款商用洗衣机,是通过轴带动滚筒旋转的结构,最高转速1200rpm, 长时间接触水的部位考虑用不锈钢,但轴通常用45号钢或40Cr, 就遇到这个难题,请教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家人怎么进得了一家门啊,就算进了也会关系破裂,以前也碰到过A3和45焊接老是出问题强度没有断裂 ...

嗯嗯,就是怕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得选择的情况下,不建议这样异种钢焊接

嗯嗯,谢谢!因为要长时间接触水,所以除了不锈钢很难选其他材质了

网友:
不能整个相同材料吗

网友E:
较大负载?多大?
全用不锈钢有啥问题?全用45钢有啥问题?
为啥非要标新立异呢?

网友:
45钢的焊接本来效果就不好

网友F:
建议整体使用45钢或者40Cr外表再镀上两丝铬就够了。

网友G:
都说45钢焊接性能不好,有大佬能讲一下如何不好吗?或者解释一下原因也可以。谢谢

网友(点评):
含碳量高的焊接性都不好

网友:
为何不要把接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说45钢焊接性能不好,有大佬能讲一下如何不好吗?或者解释一下原因也可以。谢谢

含碳量越高,焊接性能越差

网友:
45钢属于中碳钢了,含碳量较高,不是理想的焊接材料。调质后变成回火索氏体,而304属于奥氏体,两种不同的组织肯定是不能焊接的

网友H:
不考虑轴的成本,可以考虑双相不锈钢,力学性能比锈钢好,焊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不同材料的焊接比较麻烦
可以考虑钻孔对锁,开口销等方法

嗯嗯,如果焊接不行的话,只能用您提供的这些工艺

网友(点评):
或者过盈配合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较大负载?多大?
全用不锈钢有啥问题?全用45钢有啥问题?
为啥非要标新立异呢?

我们在开发一款洗衣机,内筒和背板用不锈钢是为了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不生锈,轴需要承受径向约200KG的力,轴通常不能用不锈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考虑轴的成本,可以考虑双相不锈钢,力学性能比锈钢好,焊接也没问题。

感谢!我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整体使用45钢或者40Cr外表再镀上两丝铬就够了。

因为用于洗衣机内筒,防水是重要的考虑点,请教下镀两丝铬能解决防水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用于洗衣机内筒,防水是重要的考虑点,请教下镀两丝铬能解决防水问题吗?

镀铬是防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种不同材料的焊接比较麻烦
可以考虑钻孔对锁,开口销等方法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开发一款洗衣机,内筒和背板用不锈钢是为了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不生锈,轴需要承受径向约200KG的力, ...

200KG,还以为是200吨呢,用不锈钢有啥问题?

网友:
304+440c呢

网友I:
用双相不锈钢是最优解,就轴的材料改动的话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J:
一般碳钢和SUS304都不推荐焊接在一起固定,可以试试钎焊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了解下440c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双相不锈钢是最优解,就轴的材料改动的话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如果轴用双相不锈钢,和304不锈钢板焊接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碳钢和SUS304都不推荐焊接在一起固定,可以试试钎焊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