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型臂X光机滑动机构

楼主(2024-10-09):
纯小白的时候,到某公司实习的时候,见到过他们开发的C型臂X光机(与图类似),C型臂可以沿着箭头的方向滑动,很好奇里面是什么样的机构实现丝滑滑动的。期待有知道的同行们帮忙解惑。

网友A:
不完全齿轮,参考打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齿轮,参考打捆机。

不完全齿轮不能丝滑转吧

网友(点评):
什么叫丝滑滑动,凭什么说齿轮齿条传动不能做到丝滑滑动。

网友:
弧形导轨。就是把直线导轨掰弯。

网友(点评):
导轨+导轨轮系吗?这个精度应该比较高,如果是这样,弧形导轨的成本应该很高

网友(点评):
医疗器械利润可以的。

网友:
那个C臂本体是铸件出来的,用一种钢轨卷圆成圆弧作为导轨 固定在C臂本体上
滚轮与其导轨配合,实现滑动运动,这个滚轮是从国外外购而来的
单支撑的G型臂原理也如此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结合我看到的实物,C臂确实是压铸的,内部当时没看到,滚轮和导轨配合确实是可行的方案。 设备本体构件确实有很多是国外的

网友:
应该就是弧形导轨,配合弧形齿轮齿条驱动

网友:
如图

网友(点评):
谢谢,请问这个C臂是直接铸造出来的,还是弯折出来的?这个直接和轮组接触长时间滑动应该会磨损,是不是应该还有其它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