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寿命测试小设备

楼主(2024-10-09):
有一个小夹子需要测试按压寿命,压力0.1-10N的样子。这两天做了一个小设备来测试。
电机用的现有的100W伺服,可以调速来控制按压频率。

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有好的方案或低成本方案也请赐教。

网友:
多用标准件或机构,少用非标件,然后呢非标件尽量少加工面。。。。

网友A:
1.按压的绿色轴是否能调节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调节 灰色连杆建议用双鱼眼轴承 正反螺调节)
2.了解下100w和400w伺服价格(反正我这边400w价格可能还比100w低,因为400和750w伺服是最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压的绿色轴是否能调节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调节 灰色连杆建议用双鱼眼轴承 正反螺调节)
2.了解下100w ...

1. 绿色可以调节,侧边有4个顶紧螺丝孔位,我担心这样顶丝在压力太大了可能有划伤松动情况?
2. 电机的话是用的之前留下来的汇川100W伺服,相当于没花钱。

网友B:
只要电机,电机支架,电机输出的凸轮,产品夹具。。。。。。其它的,直线轴承,导向轴,要来何用?显得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机,电机支架,电机输出的凸轮,产品夹具。。。。。。其它的,直线轴承,导向轴,要来何用?显得高大 ...

导向轴一是起了支撑作用,二是导向。
如果不用导向轴加衬套怎么限制压入的方向是刚好竖直向下呢?

网友:
直线轴承中心一个就够;从底板到电机支架的过渡件太多了

网友:
只是按压测试,这样搞太复杂了吧,还用伺服,成本太高了。随便搜一下按键寿命测试机这些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我搜了按键测试机 确实便宜好用

网友C:
第一:电机换成普通的减速电机
第二:可以不用直线轴承结构,参考端子压接机的结构
其实最好直接买台便宜的端子压接机然后做个压头和下模具工装就可以了,注意要更改电机的大小,端子压接机的力一般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电机换成普通的减速电机
第二:可以不用直线轴承结构,参考端子压接机的结构
其实最好直接买台便宜 ...

另外注意加配重,你的力太小了

网友:
我们有一个类似的机构,用的方导轨,一个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导向部分加工件的精度没有要求了。我们的机构经过实践证明,机构使用的寿命挺高的。
摇杆部分用鱼眼轴承吧,左旋右旋配合使用,可以调整行程。

如果按压力需要控制,顶杆部分加个弹簧机构。

网友(点评):
鱼眼轴承不错,是我之前没想的 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鱼眼轴承那部分是标准件,很方便

网友(点评):
典型的曲柄滑块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电机换成普通的减速电机
第二:可以不用直线轴承结构,参考端子压接机的结构
其实最好直接买台便宜 ...

1. 确实用普通减速电机更便宜 但这个伺服是之前闲置的,就想用上好了。
2. 我去搜了这个结构 是类似于夹子的结构 可以参考。另外你说买台开关测试机我看了,淘宝才三四千块钱,确实不错,是个解决方案,就是便宜点的测试机器速度慢点,在60-120次每分钟。用这个伺服电机的话不知道可以跑到多块。

网友:
怎么计数按压了多少次呢

网友(点评):
我想的是看伺服转的圈数,一圈就是一次。

网友:
想到了之前用过的:电动往复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向轴一是起了支撑作用,二是导向。
如果不用导向轴加衬套怎么限制压入的方向是刚好竖直向下呢?

人手按键时,角度一定是垂直的?

对于行程比较小的按键,比如说1mm,凸轮升程1.5mm,设定一个比较大的基圆,压力角非常接近90度,而且和人手按一致,绝对不垂直。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方案,直接一个推拉电磁铁,架子固定一下,计数也方便。加电路一起一两百块钱够了。

网友:
技术最好还是单独接个计数器吧,电机用普通电机这样控制也省掉了,一个感应器接计数器就🆗了,当然如果有其它压力速度监测方面的要求当我没说,结构有点复杂,十一楼的那个结构就挺好够用了

网友:
建议改善:1、把布局翻转180°,电机放下面,工件放上面,连杆改成凸轮。这样速度可以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