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片中棱镜磨圆装置为啥要用蜗轮蜗杆

楼主(2024-10-09):
如题,图片中棱镜磨圆装置为啥要用蜗轮蜗杆,直接用电机带动曲柄转动不可以吗

网友:
5到7的连杆机构里,5旋转驱动下的7来回摆动,整个后续系统的惯量都会传导回5的旋转,使用蜗轮蜗杆机构,可以防止惯量引起的负载巨大波动传导到电机。

网友:
自锁,吸震,抗震,这三点占主要,外面就是省成本,直接驱动,电机震动如何解决,电机功率要多大,涡轮减速到50没问题,大的可以到100。这可以大大减小驱动电机功率,

网友(点评):
春哥一针见血啊,我也觉得主要是为了自锁和传动比。

网友(点评):
磨削要素,抗震吸震,

网友:
就是为了大减速比啊。现在有各种的减速机厂,也可选用普通的大减速比减速箱了。

网友:
减速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