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图齿轮加热过盈配合问题

楼主(2024-10-10):
图中斜齿轮材料为20CrMnTi渗碳钢,需加热到180度进行装配,目前不太懂加热之后的形变会有多大,而且夹持的卡盘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齿轮的热胀(将加热棒伸入齿轮内孔加热)

网友:
我们加热轴承的话,要求不超过100度

网友A:
形变看热膨胀系数,算一下。卡盘的卡爪做成带勾的,不要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变看热膨胀系数,算一下。卡盘的卡爪做成带勾的,不要夹紧。

这个装配精度要求挺高的不夹紧的话怎么好定位呢?就怕加热过程中发生偏移装配不上,装配上之后齿轮平面度跳动不能超过6丝,这个要求感觉不是很好弄

网友:
一般控制在80°的温度以下 变形量就少。

网友:
看过赢多少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第二卷6-283页,不知道有没有用,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