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两根管子连接问题

楼主(2024-10-1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如图所示,想用那个铝合金的坐管夹把两个管子锁紧,受到径向大概150N左右的冲击,可行吗。
两根管子大概都是450mm左右长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参考自行车快拆座,没什么问题加个套

网友:
跑个仿真试试

网友(点评):
用什么软件可以做到啊?

网友(点评):
SW里就可以做简单的仿真

网友:
径向150N 应该没啥问题 轴向抱紧了应该也可以

网友A:
插的越深夹的越紧

网友(点评):
我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担心的话,可以把40的尺寸加长,或者多开一道槽,目的是增大变形量,提高锁紧时的摩擦。

网友:
加紧可以弹不开

网友:
问题不大,不过穿孔加销的效果不是更好么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2024-11-15):
才150N,指定可以

网友:
15kg不是冲击载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的越深夹的越紧

开门,检查赛车驾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门,检查赛车驾照

阿sir,有径向载荷,插的太浅容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