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中空步进电机与轴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4-10-10):
(无正文)

楼主:
中空步进电机

网友:
第一次见 。。。。

网友:
一般这种的选带螺纹,好连接;问问厂家能不能定制螺纹
如果不带螺纹的,只能用抱环

网友(点评):
因为空间有限,这个我是打算直接伸进传动轴里,进行连接。结束如果直接传动轴直接穿进行连接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

网友(点评):
定制键槽

网友:
用抱轴的联轴器进行连接。

网友:
他这种是不是要抱这个铜套的外圆?如果要穿轴,那干嘛不用个普通的。

网友:
键槽或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