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用通止规

楼主(2024-10-10):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图纸标注9(+0.01,+0.03)的孔,需要用通止规检验。
请问通止规的通端(T)和止端(Z)尺寸分别应该是多少?
有的人说,通端要做到9.00,止端9.03就可以。对吗?

网友:
按标准做?另外,你这没公差的谁做的出来?

网友A:
1957-2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57-2006

佩服

网友:
工作量规用一下尺寸
T=φ9.0144 (0/-0.0024) 磨损极限9.01
Z=φ9.03 (0/-0.0024)

验收量规用接近磨损极限的通规

网友:
这种小公差带是不是就不考虑用国标算法,否则安全裕度吃掉太多的公差带。
通止规的计算只要满足能检验原则就行吧。
比如通端9+0.0025,止端9.03-0.0025
当然,我觉得作为非标设计人员,也可以自行根据情况考虑安全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