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理石形位公差

楼主(2024-10-10):
机架大板用大理石1900mm*1300*80mm,请问这个大理石的平面度、平行度,应该标多少?

网友:
0.0001

网友:
要看你大理石用的是几级精度的

网友:
根据对角线尺寸以及精度等级判定的

网友:
0.05就不错了

网友:
找专门加工加工厂问问
大理石行业一般有0级,00级和000级,每一个等级对应不同的尺寸有对应的平面度。

网友:
网上查的:根据国家标准,精度等级分为000、00、0和1级。平面度公差:GB4987-85标准:000级=1×(1+d/1000)um 00级=2×(1+d/1000)um 0级=4×(1+d/1000)um级1=8×(1+d/1000)um(d为对角线mm)(测量温度一般为20±2°C)000级的大理石平台需要到使用方的恒温车间进行加工。

网友A:
平面度精度主要是问大理石加工厂能到达多少,网上虽然有这种规格表,但实际还是要以加工厂加工精度为准,而且精度也和料有关,目前我们这边都用印度M10的料,算是比较好的了,平面度我这边一般5um,平行度肯定比平面度大一些,加工完需要用激光测距仪去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面度精度主要是问大理石加工厂能到达多少,网上虽然有这种规格表,但实际还是要以加工厂加工精度为准,而 ...

就在刚刚,大理石还出现点问题呢,我大理石龙门上面有几个配合使用的销棒,销棒装在大理石上面,销棒上面装的零件,然后销棒长度80mm,结果装在大理石上面,零件装不到销棒上面,左右差了2mm,我问加工厂,他们说牙套不是人工镶嵌的吗,人工装牙套的时候精度出现偏差,大理石本身孔是没问题的,然后让我下次图纸像这种配合使用的孔额外标注下精度

网友B:
我一般按对角线长度:  检测类设备按0.005每米,激光焊接等加工设备按0.01每米;不过也要看具体的行业情况

网友(2025-08-25):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按对角线长度:  检测类设备按0.005每米,激光焊接等加工设备按0.01每米;不过也要看具体的行业情况 ...

你说的0.005和0.01 这些单位是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