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设计设备内部结构的疑问

楼主(2024-10-10):
看到了这篇帖子中的图片机械设备外观设计案例分享 - 工业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有没有大佬给讲讲这个设备内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比较好奇以下几点:
1.下半部分的外部钣金如何和内部的受力结构连接。
2.内部的受力结构是什么样的,也是钣金件互相通过螺栓连接或者焊接的吗。如果和控制柜内部受力结构一样,请问这种受力结构的钣金是标准的配件吗?
3.外部的钣金都是要单独加工的吗?是折弯还是冲压呀。有没有标准化的钣金件。

网友:
外壳和受力部分连接干嘛?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想问外壳的钣金如何和内部结构联接的

网友:
两条道上的人

网友A:
机器设计是一部分人  罩壳设计是另外一部分人 所以通常做罩壳设计的会在原机器上架铝型材或者方管或者铝板 另外做支撑罩壳安装 一般都是螺栓安装 不会焊接的 因为有很多门要打开的 四边带圆弧的支撑 是标准件 其他的基本是钣金厂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设计是一部分人  罩壳设计是另外一部分人 所以通常做罩壳设计的会在原机器上架铝型材或者方管或者铝板  ...

感谢您的回答。
请问您说的"四边带圆弧的支撑"是图上这四个圆弧边吗?如果是标准件,这个件的名字叫什么啊?另外如果需要不同半径的圆弧边是不是就需要重新设计呀。

圆弧的支撑

圆弧的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请问您说的"四边带圆弧的支撑"是图上这四个圆弧边吗?如果是标准件,这个件的名字叫什么 ...

对的  铝型材的一种 R角是固定的 这个开模出来的

这类罩壳一般都是走高端路线的机器请外包做的 (设计费W起步的 特别小的机器除外)
由专门做罩壳设计的公司做的 我只见过  没做过

网友(点评):
请问您有没有这种类似设备的数模呀?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B:
这个圆弧钣金折弯出来的,一般像这种除了钣金折弯,要么就是拼焊,来做外壳造型,像这个设备内部就是普通的机架,外面那个壳子是钣金折弯弄得,然后有的是先在钣金上开孔,拧螺栓固定到方管上,然后焊接补上孔,这样外面看不出来,还有的就是直接焊接的,一会我给你找找结构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至于标准件的话,铝型材倒是有这种圆弧式的标准件,钣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求大佬分享几个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圆弧钣金折弯出来的,一般像这种除了钣金折弯,要么就是拼焊,来做外壳造型,像这个设备内部就是普通的 ...

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大佬你好,数模可以分享吗?1607469963@qq.com 网盘分享也可以

网友:
这个没啥,就是方管架子,然后钣金折弯拼上去的,有的用螺栓固定,有的直接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