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4-10-10):
需要避开滚筒中心,第二种采用周边螺钉安装

楼主:
第一张图螺钉安装

网友:
包络角不一样呗

建议增加可调张紧轮或张紧轮组

网友(点评):
大佬,看图不仔细啊。你再看看

网友:
我没看错的话,第二种有跳齿的可能吧。
建议你用第一种,装配要求不高,平稳传输。
第二种,如果不是同步带的话,可以考虑,就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
真有人会用第二种这样干吗
恕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点评):
有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都 能干 出来,

网友:
第二种纯属是来搞笑的。
咱就说你三个带轮跟滚筒固不固定吧:不固定,即带轮里加轴承,那你没法传递扭矩;固定,那你想想滚筒转到不同位置,皮带长度还是不是定值?皮带要么松脱要么抻坏。

网友(点评):
皮带张力的作用线到滚筒中心的距离也不是个定值,也就是说第二种甚至都不是个定传动比机构

网友:
第二种皮带都飞了

网友:
第2种是什么鬼设计,从动的滚筒怎么动?

网友:
避开中心  你装个中心挖空的齿轮不就好了

网友:
第二张图真是给我开眼界了,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我可以赞助1元钱给楼主把这机构做出来,我想在有生之年学习一下这个机构怎么转得动

网友:
力矩不一样

网友:
涂2能转么

网友:
第二图没想通应该怎么转动,不是绕这圆筒的轴线转动吗?

网友:
第二种接别想了

网友:
我觉得第一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