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佬解释下这个机构

楼主(2024-10-10):
视频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m2uYREMs/?vd_source=f44e12450e38301910d74fc20135a7d1 这个机构是怎么一根皮带控制两个轴的,有什么机关吗
求佬讲解下,指点迷津

网友:
仔细看 他其实是有2个伺服电机 和2条皮带的  32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2条皮带  40秒的时候2个伺服电机
2边同步轮各用一台伺服电机控制  都是主动轮非常规 主动+被动
当A电机转 B电机不转 上下运动(A电机带外面长的同步带 B电机带另外一端同步轮)
当A电机转 B电机转    左右运动
正反转控制 左右或上下

网友(点评):
不对,你看错了,是一根皮带,见截图。

网友:
上费斯托官网,里面模型跟说明书都有

网友(点评):
看截图的最右边,实际上还有个皮带,这个皮带控制左右移动;另一个皮带绕了一个环,控制上下移动

网友:
让看截图最右边的兄弟,请分清楚前景背景。

网友:
你怎么看出来是一根皮带控制两个轴的? XYZ三个自由度一共有三个电机,XY轴就是普通的同步带滑台,Z轴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皮带绕法实现了Z轴驱动电机的固定,从而减轻了Z轴的负载,而且Z轴电机为了防止断电下落电机轴还加了抱闸。原理上讲,Z轴正面(楼上截图的这个面)四个惰轮都是平惰轮,而背面(视频00:13)这四个黑的都是带齿的同步带惰轮,主动轮只有一个就是电机轴上的同步带轮;同步带采用的是开口带,固定在Y轴的另一侧;把Y轴模组看作平面将Z轴行程分为上下方向,Z轴的上下就是依靠电机的主动轮调整整根开口同步带在上下方向的分配的带长实现的。
举例粗算一下,一根总长500mm的同步带来控制Z轴这根型材,还是以Y轴作为对称平面;如果上下两个方向的同步带长度都为250mm,则Z轴的这根型材一定关于Y轴平面对称,如果是上面只有200mm,下面有300mm,则这跟型材上面一定比下面短25mm。
这种绕法在包装自动化、仓储自动化、医疗的移液工作站上见得多,都是老结构了。同步带比较新的玩法在3D打印机上比较容易见到,有些绕法还是挺有趣的

网友:
水平移动跑上下各用一套电机跟皮带。
但是上下皮很长不好,而且移动时候两个皮带会互相拉扯,造成模组异常抖动。

网友:
有啥情况吗

网友A:
这是h-bot结构,还有一种和这个差不多的结构,叫corexy
可以看这个视频:https://www.douyin.com/video/733168686941295747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h-bot结构,还有一种和这个差不多的结构,叫corexy
可以看这个视频:https://www.douyin.com/video/73 ...

对,这是3D打印机上常用的结构。lz可以研究下3D打印机,自然就清楚了

网友B:
看明白了,他是两个电机,两根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他是两个电机,两根同步带

两个电机,1根同步带。

网友:
两个同步带

网友:
lz现在什么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