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谁能解释一下图片的结构

楼主(2024-10-10):
有冷弯大神没,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后方滚轮送料,一般是钢带,然后靠滚轮滚压成形,你圈出来的是送料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方滚轮送料,一般是钢带,然后靠滚轮滚压成形,你圈出来的是送料端。

他有两组丝杠,上面的调节宽窄,下面还一组,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两种可能。整体左右位置调节;控制宽窄的两个板单独控制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大的是调宽窄的,小的是调正中心的。微调就可以。

网友:
调尺寸用的

网友:
大佬,好久没见了

网友(点评):
你开心所以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