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架应力奇异消除问题

楼主(2024-10-10):
有个钢架,钢架是为了支撑铸件变形的作用,钢架一端顶在平面,另一端顶在变形区域上,几次分析发现钢架有应力奇异
钢架组成是采用方钢管3段焊接,然后在这3段钢管之间焊接一块大筋板,三段钢管都连接上,在钢管端面焊接底板,目的是为了与铸件把接,我也在考虑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钢架铸造,然后对底板端面精加工在与铸件把接上。
为避免应力奇异,我将钢架和筋板有边角的等部位做成圆角,通过分析发现应力集中在这个圆角的圆弧面上,我继续细化网格,但是网格本身并没有细化,而应力却不断增大,在仔细看发现这个应力奇异位置貌似在这个圆角的某个边线似的,有一个小红点请问这还需要继续细化圆角的圆弧面上的网格数量吗?还是有其他方法进行改善?谢谢!

网友:
奇异的不看,用探测

网友:
那是缝隙,应该补焊成外圆角。。。。。

网友A:
奇异位置那里如果是焊接,那应该是外圆角,怎么画成内圆角了

网友:
谁家肋板这么个形状,如果你想把肋板做成圆弧形,那建议你把钢架也做成圆弧形,这叫内外匹配。

网友:
跑仿真的之前,改修改模型就要修,该倒圆角就要倒,
你这个圆角都倒反了,当然不对了,重新倒圆角就好了

网友:
合并成一个实体,再倒圆角。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行业用的架子呀?

网友:
第三张图 方管和铁块焊接时 方管断面是平整的 再加上焊接焊料就可以向外堆积,所以画图时应考虑实际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异位置那里如果是焊接,那应该是外圆角,怎么画成内圆角了

我先改成圆角避免应力集中,至于内和外具体设计时再考虑

网友:
干完不知啥样了

网友:
你没人带嘛?

网友(2025-02-27):
真是个人才

网友:
仿真的结构需要简化尽量符合实际。应力奇异可以通过路径的线性应力来判断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