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结构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24-10-11):
有个项目想要使用无框力矩电机模块,图中的定子和转子是外购的,需要自己设计其他结构把定子和转子组成一个模组。轴向负载不大,请问图中的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
看个俯视图。

网友:
转子跟芯轴没有配合,转子跟芯轴怎么保证同心?

网友(点评):
这种电机的转子和转子外壳是通过紧固胶固定在一起的,安装时两者本来就存在很小的间隙。轴心通过一圈沉头螺钉和转子外壳连接。个人理解,转子和轴心之间允许一定的不同心,当然也不能差太远

网友(点评):
不同心转子的振幅会很大

网友(点评):
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可以考虑定位销做同心吧

网友(点评):
芯轴再加一个台阶跟转子配合。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温升的影响。还有就是两轴承间是否考虑用轴套的方案;不知道具体工况。装配方案,公差怎么定义的。

网友(点评):
低速,不考虑温升影响。轴承外圈过盈,内圈小间隙。轴承间加轴套貌似没法装配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加波形簧。

网友:
电机大吗?轴承润滑需要考虑吗?

网友(点评):
电机外径92,低速旋转,不考虑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