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等速万向节

楼主(2024-10-11):
我看网上有买十字轴万向节的,才几十块。但是等速万向节,比如球笼式的万向节网上都是定制的,没有成品。难道球笼的万向节没有标准的型号吗?即使有卖也基本上是比较大的件,或者干脆就是汽车的拆车件。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从哪里有卖等速万向节的。

网友A:
多学点基础知识,哪来的等速万向节,只是两个配对,抵消角速差,
多学一下基础

网友(点评):
你是学汽车专业的吗?

网友(点评):
我嫖娼专业,

网友(点评):
特殊状态下,两个万向节水平直线传动,能做到等速吗?

网友:
感觉不好用,尤其是重载,安全系数太低,销轴很容易失效

网友:
找专门做的厂家咨询比较好

网友B:
两个十字的配对用就好了,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GB7549,球笼式同步万向联轴器

网友(点评):
这个虽然可以做到等速,但是价格太贵了,某宝要一千一套。而且尺寸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十字的配对用就好了,搞的太复杂了。

两个十字轴的配对用要求角度相同,这个不好实现,所以才想找一个等速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学点基础知识,哪来的等速万向节,只是两个配对,抵消角速差,
多学一下基础

要匹配多种测试件。不同件的尺寸不一样,没法保证每次装配好都能做到两个十字万向节角度都相同。所以才想用球笼的万向节。
大佬有解决装配后角度不同的好方法没啊,求教啊

网友:
不就是车上用的吗?
不同的品牌 不用的车型用的花键 螺纹 长度 连接方式  甚至内外球笼的结构五花八门  没听过有标准型号的

网友(点评):
是的,类似汽车上的那种。但汽车配件尺寸太大,也不好装配。没有标准型号太可惜了

网友C:
居然还有人说出GB7549中的球笼万向联轴器,那是一个东西吗。
十字轴式刚性万向节具有结构简单,传动效率高的优点,但在两轴夹角α不为零的情况下,不能传递等角速转动。
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可以实现由变速器的输出轴到驱动桥的输入轴的等角速传动:
1)传动轴两端万向节叉处于同一平面内;
2)第一万向节两轴间夹角α1与第二万向节两轴间夹角α2相等。
因为在行驶时,驱动桥要相对于变速器跳动,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有α1=α2,实际上只能做到变速器到驱动桥的近似等速传动。
常见的准等速万向节有双联式和三销轴式两种,它们的工作原理与双十字轴式万向节实现等速传动的原理是一样的。
双联式万向节实际上是一套将传动轴长度减缩至最小的双十字轴式万向节等速传动装置,双联叉相当于传动轴及两端处在同一平面上的万向节叉。在当输出轴与输入轴的交角较小时,处在圆弧上的两轴轴线交点离上述中垂线很近,使得α1与α2 的差很小,能使两轴角速度接近相等,所以称双联式万向节为准等速万向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有人说出GB7549中的球笼万向联轴器,那是一个东西吗。

他问球笼式了,我就回了球笼式的,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4-10-11 18:19):
以后多理你一个字算我输

网友(点评):
你看不到图吗,还是看不懂图,那一个东西吗,还强词夺理,光嘴硬有个屁用。

网友D:
以前做过外径50~60的半轴  用在一款电动车上的  还有用在沙滩车上的  外形尺寸都很小  可以搜一下  不过连接方式也没有标准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过外径50~60的半轴  用在一款电动车上的  还有用在沙滩车上的  外形尺寸都很小  可以搜一下  不过连 ...

您好,请问在什么平台搜索,关键词要搜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在什么平台搜索,关键词要搜什么呀

可以在淘宝上搜以前的项目好像叫知豆,印象中是非常小的型号了,别的车型没接触过,不是很清楚
可以请店铺老板卡一下尺寸
一般来说尺寸最大处是球笼的防尘套或者卡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