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电机竖直安装竖直安装方案

楼主(2024-10-11):
我们目前有一种棒状电机竖直安装方案,但是竖直安装会出现断矢能的情况,精度也达不到使用要求
还没排查出来原因
然后还有个平板电机竖直安装的备选方案
两个方案用的交叉滚珠导轨,
有没有大佬指点指点关于直线电机竖直安装设计相关经验以及这个精度怎么做到呀,做设计好难啊😩

网友:
上方案图睽睽

网友:
用上位机软件调试一下
自整定
竖直方向,正向运动和反向运动负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标准品

网友:
什么叫棒状电机,直线电机吗。
什么叫平板电机,也是某种直线电机吗。什么是电机的断矢能,是断相还是矢量失效?

网友:
用过一次,导轨加了滑块锁,加了氮气平衡,直线电机用的力士乐,导轨用的力士乐带光栅的,最后没有调出来,又改成丝杆了

网友:
没用的,哪怕是伺服电机,要不是有机械式磁力锁,也会出现断矢能这种问题,而且定位精度很拉跨,涉及到闭环系统的整定问题,因为上下所需的力不一致,而且你这电磁力因为没有丝杆进行放大,所需的整定电流精度要非常高,稍有差别精度就扑街。速度有要求就买个研磨丝杆上旋转电机吧。所以在高精度定位平台中,对速度要求不高的都是低导程丝杆加高精度步进,伺服是相对精度下速度有优势才会比步进用的多的。特别是在影像行业,伺服自身的整定原理会带来细微的抖动,只能用步进

网友:
上图上照片,我们想象能力有限

网友:
看过直线电机竖直安装,加了一个无杆气缸;还是要问问供应商

网友:
1、加上磁力弹簧做重力补偿
2、光栅用绝对值光栅或者增量式光栅+霍尔传感器

网友(2024-12-03):
用恒力磁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