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吹塑广告字?

楼主(2024-10-11):
在想比如这种广告字,金属的用的人工敲打出来的,
如果用一个平板塑料,按照字模,滚压焊接粘接在平板上,然后加热,不用模具,直接吹气。
就可以形成一个鼓起来的字,然后切割取下。
按理说也可以用于金属字制作。

网友A:
吹塑广告字是一种特殊的广告标识产品,主要通过吹塑工艺制造而成。吹塑是一种成型技术,它首先将塑料加热至软化状态,然后将其吹入模具内,通过空气压力使其贴合模具内部形状,冷却后即形成所需的产品形状。这种技术常用于生产各种中空塑料制品,如瓶子、容器等,同时也适用于制作广告字。

吹塑广告字的特点包括但不限于:

轻质:由于其为空心结构,因此相比实心材料制成的广告字更为轻便。
成本效益:吹塑工艺能够有效减少材料使用量,同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
多样化设计:吹塑工艺可以制作出不同形状、大小和颜色的广告字,满足各种个性化需求。
耐用性:高质量的吹塑广告字具有良好的耐候性和抗老化性能,适合长时间户外使用。
易于安装:轻质且结构稳定的特性使得吹塑广告字易于安装在不同的位置上。

下面这个是吸塑发光字,不过原理相似。
https://m.sohu.com/a/401325573_514886/?pvid=000115_3w_a

网友(点评):
吸塑的知道,有模具,然后吸。

网友(点评):
想了下有点像充气玩具了,有很多类似压合工艺,如果在内部注入树脂,取下,可以直接做出树脂3d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塑广告字是一种特殊的广告标识产品,主要通过吹塑工艺制造而成。吹塑是一种成型技术,它首先将塑料加热至 ...

也是要模具的是吗

网友(点评):
是的。还有比较专业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