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上100多个孔怎么标怎么加工

楼主(2024-10-11):
如图,这种零件这么多孔怎么标?我以前都是用孔表搞得,几分钟完事
   结果同事说你用孔表,质检怎么检?
好吧 我一个个标,搞了半天还有可能漏尺寸
  加工厂也奇怪,以前这样复杂的零件,肯定要三维或者CAD.结果它现在就用这张图加工了
   我这个墙板上100多个孔,还有几百个孔的呢,这样标真的很累

网友:
用坐标标注把。如果尺寸打架厉害的话可以分多个视图标注,一页放不下就分几页。

网友:
同意多个图,同类型的在一个图上标注,当然也可以直接激光切割后,攻丝完成

网友:
出图的人逆天,加工厂逆天,你同事也逆天

网友A:
导出孔表文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出孔表文件 。

或者按工艺,分成几张图分别标出来 。

网友:
你同事就是傻鸟,一直活在过去,现在这种图一般一个孔表加个step的三维,我公司做了几万张板了,也没错几个

网友:
这玩意不用数控冲床加工吗/给客户要个CAD平面图的事

网友:
如果非标件,在小作坊加工的话,还是要标在一张图上为好。
或都分开标注,然后再画一张全部孔位图,以供加工

网友:
真有耐心,一个一个标注

网友:
直接给激光割下料
你同事是质检的吗??怎么还替质检考虑

网友:
现在技术成熟,激光打孔,挺标准的!

网友:
试试坐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