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非常规轴的定位

楼主(2024-10-11):
如图1为支撑轴,不需要转动,2是堵头起美观作用,3是板,中间开孔和槽,1轴塞进孔,然后3上的槽有拧紧螺钉,拧好狗让槽缝隙距离变小,从而夹紧轴
  常规怎么干?
1.孔轴处直接开螺纹孔,螺丝顶住
2.轴上加固定挡圈之类的
3.台阶轴

网友:
负载轻的情况可以这么干 而且精度要求低
常规的实心轴打孔长度有精度要求 负载会大点

网友:
很常见,怎么叫非常规?

网友:
设计此的,应该是新手!

网友:
为啥我觉得设计的还挺好的。加工简单。

网友:
这种设计很常见啊,用在支撑两个平行面,简单高效且成本很低。
楼主提的机种方案,个人感觉可能存在以下缺陷:
1.孔轴处直接开螺纹孔,螺丝顶住(两个支撑轴两端都需要固定平面,这种设计没法安装);
2.轴上加固定挡圈之类的(这种设计两个支撑轴存在高度差,而且随时在变化);
3.台阶轴(这种对两个轴的定位高度要求很高,而且还需要加个端盖压住,成本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