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一下这个齿轮如何设计啊

楼主(2024-10-11):
通过齿轮的转动带动上面的片片向前或向后移动,齿轮的齿刚好进入圆孔!

网友A:
改成齿轮齿条啮合不行吗

网友B:
为啥不直接用齿轮齿条,反而用这个

网友:
参考链轮

网友C:
端子送料棘轮,tb有标准的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齿轮齿条啮合不行吗

因为那个片片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直接用齿轮齿条,反而用这个

那个片片是产品,主要是要带动产品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子送料棘轮,tb有标准的卖啊

好的,我去看看,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子送料棘轮,tb有标准的卖啊

老铁咋这么熟悉?

网友:
与齿轮齿条啮合传动的设计思路差不多

网友:
想当然的设计制造!这啥现在的标件不买,非要自己制造一颗螺栓
‘’

网友D:
首先确定齿数,齿数最好能被1000或者500整除,跟电气沟通下,多少个脉冲走一个齿
用端子的孔距乘以齿数除以PI得到渐开线圆,根据产品的厚度确定齿根圆和齿顶圆
根据孔的大小确定齿宽,为了更好的扣入,齿的形状最好上小下大

网友:
产品孔的中心正好是齿轮两齿的中心

网友E:
针式打印机配合那种3联打印纸,都是类似的皮带轮,重要的还是旋转时啮合的间隙,齿能不能让开的问题。

网友:
做过类似案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齿数,齿数最好能被1000或者500整除,跟电气沟通下,多少个脉冲走一个齿
用端子的孔距乘以齿数除 ...

感谢大佬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针式打印机配合那种3联打印纸,都是类似的皮带轮,重要的还是旋转时啮合的间隙,齿能不能让开的问题。

感谢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