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固定轴上的弹簧

楼主(2024-10-11):
如图1是支撑轴,上面有辊轴可以旋转,2是支撑块跟4链接,,5是移动螺母可以移动,从而带动整体移动,
我搞不懂这里使用弹簧3起什么作用?

网友:
预紧螺母?

网友A:
看着2这个应该是可以转动的,对面应该有个类似的结构,这两侧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带点角度的,加了这个弹簧之后,这个机构的左右是可以自适应的,可以自动对中。个人理解是这样

网友B:
弹簧在上面部分的轴向。
下面4和5的跟它不相关。

我注意到2号在4上好像是可以有旋转的,我猜弹簧对应的轴那边的另一头应该可以移动,弹簧起到给轴一个拉力以保证有旋转的时候轴还是稳定的不会来回窜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2这个应该是可以转动的,对面应该有个类似的结构,这两侧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带点角度的,加了这个弹 ...

1和穿过2的粗细对比,这里应该有轴肩。

大概的意思是,可以向左(弹簧压缩),不可向右(轴肩顶住了)。

网友(点评):
只是对装配误差的一种妥协,姑且称为有限的自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在上面部分的轴向。
下面4和5的跟它不相关。

对,应该来个全图。

网友:
2与4明显靠一个螺栓连接,如果没有弹簧减振,那这个螺栓迟早得被振动产生的剪切力破坏掉。
楼主是车间维修工吗,给人一种对机械产品结构原理完全无知的感觉。

网友:
看这个机构,个人觉得是想当然的设计制造,结构紧密,连一颗定位销都没有!

网友:
整体结构精度较低,加上弹簧、旋转轴,可以自动调节,防止移动被别住

网友(点评):
这次你对了。。。。O(∩_∩)O哈哈~

网友(点评):
最好是2的两侧都有弹簧,,,,,

网友(点评):
你稍谦虚一点,也不至于如此认为

网友:
感觉就是双驱机构可能不平行,为了弥补轴向误差

网友:
这明显就是用来容余制造装配偏差的同时限制轴向窜动的。如果没有弹簧,直接锁紧怕是容易别死,看图中2与4都是活动连接可以转动和上下的,也就是各个自由度都有容余了;如果不锁紧留空,轴会来回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