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DGE的带座轴承以及紧定套

楼主(2024-10-11):
国外客户找一种带座轴承的国产替代。DODGE道齐的 P4B532-ISAF-507L; 037901 PILLOW BLK BRG  包含轴承座、轴承、紧定套等
P4B532-ISAF-507L - DODGE | Pillow Block Bearings | BDI USA (bdiexpress.com)

紧定套和轴承一体的 称作INSERT BEARING   INS-IP-507L
INS-IP-507L - DODGE | Insert Bearings Spherical OD | BDI USA (bdiexpress.com)

请问大佬们有用过或者生产这种类型的吗?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而且还需要英制的尺寸

另外这个紧定套是什么原理?按说是需要拧紧外圈来提供紧固力,但是没看到哪有拧紧用的缺口之类。跟胀套又有点不同

谢谢~

网友A:
没看到缺口?根据什么判断的,是仅仅看图片吗。
你确定那弧形垫圈没遮拦住那个缺口吗

网友:
推卸套看到了,就是锥孔轴承所用的推卸套,迷惑人的是那个螺母,是一种开口的锁紧螺母,不用止退垫圈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看图分析,这个开口轴套是用来抱紧轴的,靠外面那个绿色圈与轴套的锥管螺纹配合锁紧,绿圈上有各种孔,应该是用来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缺口?根据什么判断的,是仅仅看图片吗。
你确定那弧形垫圈没遮拦住那个缺口吗

如果有缺口,应该是最少2个,对称布置。是吧?
弧形垫片肯定遮不住2个对称的缺口

网友(点评):
为什么需要两个缺口?

网友(点评):
拧紧用的缺口

网友B:
尺寸多少?

网友:
这国具有规模的轴承厂家,可以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多少?

https://kscdirect.com/item/DOD%2B037901/DODGE_P4B532-ISAF-507L%2B037901

轴承座内径5-7/16 in=13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