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种长标贴外购物料

楼主(2024-10-12):
求问一种长标贴外购物料,就是可以粘接在设备上,上面可以手写,可以用中性笔写字,标识出每个零部件的名字,至少贴1米长度,而且还是圆弧的设备上,如图一样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1688上搜书写纸不干胶FSC环保印刷加工标签原材料80g100g120g自粘白色贴纸,东莞市丰余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88上搜书写纸不干胶FSC环保印刷加工标签原材料80g100g120g自粘白色贴纸,东莞市丰余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能否加工出弧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加工出弧形?

建议您搜搜店铺问问客服,或者在1688上找相关厂家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

楼主:
OK,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