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个链轮轴受到多大的径向载荷?

楼主(2024-10-12):
链轮组,已知负载拉力是40KN,下面两个链轮轴受到多大的径向载荷

网友:
40*1.414

网友(点评):
这里是不是应该除以2?

网友(点评):
没错就是这个

网友:
这题看似简单,其实蛮有意思的。

网友(点评):
那当然,他就截这么小图,可不挺有意思,如果看到全图就不一定有意思了。

网友(点评):
只算链轮轴的力跟全图有毛的关系,简单力分解合成就行了

网友:
你截个这么个小图,我是怕我们抄你的设备吗。
看不到整体信息,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的链轮布局就局部来说是有严重问题的。
也许看到全局我才会觉得啊,原来这么布局是合理的。

网友:
链轮的包角度数一般不小于120°吧,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点评):
只是张紧吧,不是驱动传动轮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