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不能打开step文件

楼主(2024-10-12):
solidworks软件突然打不开stp文件了,每次打开都出现“输入的文件名无效、未找到、被锁住或为不兼容的类型”
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点评):
百度上的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导入设置下

网友(点评):
怎么设置?

网友A:
会不会是STP文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所有的都有问题

网友(点评):
所有的step文件都有问题,包括solidworks自己生成的

网友:
你这文件名里还有了特殊符号来,,,。把文件发一个上来

网友(点评):
是所有的step文件都不行了,包括原来能打开的

网友:
先排除下文件目录的各种奇怪符号看看

网友:
卸载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
有加密软件,策略没有设置step格式

网友(点评):
没有加密软件,不过曾经杀毒软件报错了。我查查是不是跟杀毒软件有关

网友:
右键stp→属性,看看是不是只读文件

网友(点评):
确认过,不是只读

楼主:
结贴,已经解决了,杀毒软件屏蔽了一个solidworks安装文件

网友B(2024-11-29):
引用 楼主:
结贴,已经解决了,杀毒软件屏蔽了一个solidworks安装文件

怎么解决的?重装吗,还是直接修复就行了

网友(点评):
360软件隔离区对应文件,恢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重装吗,还是直接修复就行了

在杀毒软件恢复区里找到被隔离的exe文件,恢复后解决问题。
还得是我论坛大佬,助我在同事面前成功装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已经解决了,杀毒软件屏蔽了一个solidworks安装文件

楼主,你是重装系统后安装的sw吗,我目前遇到的问题和你的描述一致,但是我安装是杀毒软件都是关闭状态,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杀毒软件恢复区里找到被隔离的exe文件,恢复后解决问题。
还得是我论坛大佬,助我在同事面前成功装比 ...

安装的时候杀毒软件是关闭着的,杀毒软件恢复区里也没有被隔离文件,具体是缺少哪个exe,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杀毒软件是关闭着的,杀毒软件恢复区里也没有被隔离文件,具体是缺少哪个exe,求告知

exe名称不记得了杀毒软件这个东西坏的很,真有问题了再下载杀毒,平时不要安装
电脑管家什么的更是碰都不要碰,防火墙也全部关闭
裸奔五年了,从没中过什么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杀毒软件是关闭着的,杀毒软件恢复区里也没有被隔离文件,具体是缺少哪个exe,求告知

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我的也是没隔离文件

网友:
你打开stp  他零件自定义属性能不能编辑,我2024 sp5 编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已经解决了,杀毒软件屏蔽了一个solidworks安装文件

哥,同样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杀毒软件恢复区里找到被隔离的exe文件,恢复后解决问题。
还得是我论坛大佬,助我在同事面前成功装比 ...

哥求指导,是哪一个文件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D:
哥求指导,是哪一个文件

对不起,现在才看到  文件名是这个 sldimport.exe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杀毒软件是关闭着的,杀毒软件恢复区里也没有被隔离文件,具体是缺少哪个exe,求告知

是这个 sldimport.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STP文件的问题

一般是STP文件保存时候的问题

网友(2025-09-01):
文件存储位置,如果莫名消失需要从其他人那边复制一份放到该文件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