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取消,利用光孔怎么固定感应片

楼主(2024-10-12):
如图所示,后面这个架子改为激光切割的一整块,然后省成本想把螺纹孔取消了,直接激光切个过孔,用过孔怎么固定感应片?空间有限用螺母有点难锁。

网友:
自攻螺丝

网友(点评):
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自攻螺丝 谢谢

网友:
螺丝自己割掉点

网友:
铆一个螺母上去

网友:
自己把过孔攻个丝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做设备还要取消螺纹孔来省钱

网友A:
不就两个孔嘛自己人工攻丝也行
用个塑料大头柱子,涂点胶,过盈塞进去
别的馊主意还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两个孔嘛自己人工攻丝也行
用个塑料大头柱子,涂点胶,过盈塞进去
别的馊主意还没想到

正解

网友:
打穿锁螺母

网友:
螺钉头厚度有很薄的

网友:
省钱的话就买点AB胶,粘上去就行。

网友(点评):
AB胶比攻两螺纹贵

网友:
不再拆卸的话,用拉铆钉

网友:
敢问一个螺孔改光孔省多少钱?

网友(点评):
一个零件十块 这个产品量大

网友(点评):
量大,攻两牙也就一件5毛

网友(点评):
光吹水的时间都攻完几百件了,哈哈

网友(点评):
老板是电子专业的垮垮指点机械工程师 没办法啊 说了又急

网友:
铆一个螺母就好了。

网友:
这么厚的板,用激光切?

网友:
铆钉也很香啊

网友:
直接孔打小些,抽芯铆钉铆

网友:
折个弯换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