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测试一款面铣刀性能

楼主(2024-10-12):
上海市内或者周边有没有能提供加工中心BT40刀柄带有内冷,需要测试一款面铣刀性能,用2-3小时,自带刀具,工件。只需提供带有内冷且使用BT40刀柄,有偿,谢谢!

网友:
你要写出机床参数,主要是导轨,线轨,硬轨,主轴功率,线轨机对面铣刀不友好,不能重切削,高速主轴,扭力很小,无法使用大面铣刀,50-63可以,大了不行,
寿命不要用线轨机测试,易碎刀尖,重切不要用线轨机,因为他无法刚性太差,
找一台,硬轨机,主轴要过22KW,就能测出极限

补充内容 (2024-10-12 15:08):
有个事,面铣刀要什么中心出水,面铣刀加工铝件,可以要中心出水,加工钢件,中心出水,不把刀具搞坏了,加工钢件,只吹牛,加冷却水,会造成,冷却过快,刀具很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