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有类似标准件吗?

楼主(2024-10-12):
如图,类似图中这种套筒零件,两头分别是六边形凹凸形状,大家见过类似的标准件吗?叫什么?

网友:
套筒扳手倒是见过。

网友:
像调节阀,不过调节阀那个是圆的

网友(点评):
调节阀差别有点大了,上下还有六角形呢

网友:
像是小时候老家烧暖气片,通气管上的一个堵头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ai说像是一个连接器

网友:
套筒+六角的集合体,没有可以自己做

网友(点评):
主要想找个标注件,省事

网友:
扭力扳手的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