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标铝材ALCuMgGPb-T3国产代替牌号是什么?

楼主(2024-10-12):
客户希望能用国产铝材替换进口材料提高国产化率.

网友:
你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牌号AlCuMgPb,怀疑你的标题的牌号写错了。

网友:
你这是多了个G吧

网友:
哪来的G元素,自己发现的?

网友A:
https://www.caishuku.com/material/detail.php?mid=azhlNWIxMTQ1OTA=
按材数库,目前没有中国牌号对照,建议拿元素成分表和材料性能参数,去找国内厂商咨询,不一定要一比一,反正性能接近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aishuku.com/material/detail.php?mid=azhlNWIxMTQ1OTA=
按材数库,目前没有中国牌号对照, ...

客户发过来的是这样的,可能是多打个G或GPb区T3相,我再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