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A-E)哪种型号好一些?

楼主(2024-10-12):
我想用Q345无缝钢管焊接,焊接3段,两端要承受一定压力,抵抗冲击,选用Q345(A-E)哪一种型号更好一些?谢谢!

网友:
Q345是一种高性能、低合金钢材,广泛应用于建筑、桥梁、车辆、船舶、压力容器等领域。其屈服强度约为345MPa,并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低温性能、塑性和焊接性。Q345钢材按照等级可分为Q345A、Q345B、Q345C、Q345D和Q345E,这些等级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所能承受的冲击温度不同。以下是Q345(A-E)各等级钢材的详细性能介绍:
Q345A
冲击温度:不做冲击试验。
主要化学成分:C≤0.20%、Mn≤1.7%、Si≤0.55%、P≤0.045%、S≤0.045%、V 0.02~0.15%。
力学性能:抗拉强度范围在490~675MPa,屈服强度≥345MPa,伸长率≥21%。
Q345B
冲击温度:20度常温冲击。
主要化学成分:与Q345A类似,但P和S的含量略有降低(P≤0.040%、S≤0.040%)。
力学性能: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伸长率与Q345A相近。
Q345C
冲击温度:0度冲击。
主要化学成分:在Q345B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P和S的含量(P≤0.035%、S≤0.035%),并添加了微量的Al(Al≥0.015%)。
力学性能:抗拉强度范围在490~675MPa,屈服强度≥345MPa,伸长率≥22%。
Q345D
冲击温度:-20度冲击。
主要化学成分:与Q345C类似,但P和S的含量更低(P≤0.030%、S≤0.030%)。
力学性能:与Q345C相近,但低温冲击性能更优。
其他特点:Q345D钢材在低温冲击测试中表现优异,含有害物质P、S的含量也比Q345A、B、C低,因而价格相对较高。
Q345E
冲击温度:-40度冲击。
主要化学成分:在Q345D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P和S的含量(P≤0.025%、S≤0.025%)。
力学性能: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伸长率与Q345D相近。

金属材料中P(磷)和S(硫)的含量高低对焊接有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P(磷)的影响
脆性增加:
磷能使钢材的强度、硬度增高,但会使塑性、冲击韧性显著降低。磷在钢材中形成的磷化铁既硬又脆,且分布于晶界,减弱了晶粒之间的结合力,增加了焊缝金属的冷脆性。
磷还会提高脆化转变温度,使钢材在低温下更容易发生脆性断裂。
焊接性能恶化:
磷会导致焊缝金属的冲击韧度降低,增加了焊接接头产生裂纹的倾向。
在熔池快速凝固时,磷易发生偏析,进一步加剧焊缝金属的脆性。
控制措施:
严格限制母材、填充金属、药皮和焊剂中的磷含量。
通过增加熔渣的碱度或采用脱磷工艺来降低焊缝中的磷含量。
S(硫)的影响
热脆性:
硫与铁反应生成低熔点硫化物,这些硫化物在加热过程中容易产生热脆性。
硫化物在晶界处析出,降低了晶粒之间的结合力,使钢材在热加工或焊接过程中容易发生脆性断裂。
焊接裂纹:
硫还会增加焊接金属产生结晶裂纹的倾向,特别是在熔池凝固过程中。
硫化物的存在还会降低焊缝的冲击韧性和抗腐蚀性。
控制措施:
限制焊接材料中的硫含量。
采用冶金方法脱硫,如加入脱硫剂或改变冶炼工艺来降低焊缝中的硫含量。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特殊用途,用常用的型号就行吧,性价比高,可细我没用过,不知道哪个是常用的...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就用Q345B

网友(点评):
我们也这么用

网友:
如果不是在极寒地区用B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就用Q345B

好像用B的很多

网友:
也是因为产量高,价格也相对合理一些

网友:
我们公司常温环境,现在都用D了,给俄罗斯的客户用E

网友:
无特殊要求都一样

网友:
该材料标准已经作废,用Q355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