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电机选型咨询

楼主(2024-10-12):
工况如下,模组导程选多大,电机应该选多大功率?这玩意我算出来需要很小的一个电机,但是供应商给的建议很大。希望有经验的给指点下

网友:
工况在哪呢

网友:
万能的p=fv 速度级别被搞错就不会错  加上系数 校核惯量

网友:
第一个问题,200和750W差价大吗,如果不大,为什么不先750W
电机要选 大3倍以上,

网友A:
图都没有,虽然说容量1.2倍是最低限度,但反正我没用过2倍以下容量的。另外你要看惯量匹配,200W的电机惯量很小的,到时候跑起来一抖一抖的就搞笑了

楼主:
工况图片上传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都没有,虽然说容量1.2倍是最低限度,但反正我没用过2倍以下容量的。另外你要看惯量匹配,200W的电机惯量 ...

图不知为何上传不了
工况如下
3轴负载60kg,        行程1000mm,速度300mm/s
2轴负载30kg,        行程850mm, 速度300mm/s
1轴(Z轴)负载15kg行程100mm, 速度150mm/s
惯量不够的话是不是启动速度会很慢? 会出现一抖一抖的情况?

楼主:
图不知为何上传不了
工况如下
3轴负载60kg,        行程1000mm,速度300mm/s
2轴负载30kg,        行程850mm, 速度300mm/s
1轴(Z轴)负载15kg行程100mm, 速度15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