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零件是德标零件,规格是DIN251,我想知道它使用时是否要配防松垫片。

楼主(2024-10-14):
另外这些国外标注一般在哪里查呀,网上找了很久没有看见这个螺栓的具体标准。

网友A:
不需要再配垫片了吧,再配垫片法兰面的齿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稻壳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稻壳是什么,网站的话我搜了一下,好像是wps的模板网站,方便的话可以解释清楚点么,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稻壳是什么,网站的话我搜了一下,好像是wps的模板网站,方便的话可以解释清楚点么 ...

稻壳阅读器,里面标准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稻壳阅读器,里面标准很全

多谢,下载查了一下,但是依旧没有找到这个DIN251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再配垫片了吧,再配垫片法兰面的齿就不起作用了

不好意思,有这个想法的原因是之前看见过这种防松连接方式,这个不需要配就是只靠锯齿面防松么,我的经验有限,如果说的有错误的地方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它这是螺栓呢,你那是螺钉,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C:
这就是一般的内六角鱼鳞头吧,如果配套垫片的一般是会套在上面一起,取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般的内六角鱼鳞头吧,如果配套垫片的一般是会套在上面一起,取不下来的。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直接按扭矩拧,我之前看环形导轨的,就是一个防松垫圈加个70.1的螺栓,拧多了,那个垫圈的纹会被压平,然后就得重新换个新的

网友D:
htt删除中文ps://ww删除中文w.1645删除中文80.com/stan删除中文dard_4144.html 这个网址里有,您看看是否是您要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删除中文ps://ww删除中文w.1645删除中文80.com/stan删除中文dard_4144.html 这个网址里有,您看看是否是 ...

谢谢您的提供,但是这个我已经看过了,我想要的是德国的din251这个螺栓的标准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