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金属仿真

楼主(2024-10-14):
请问泡沫金属的本构模型参数的确定是通过金属本身参数还是泡沫金属的参数,我才开始用abaqus,这方面不太懂,有大佬能帮忙说一下吗

网友:
https://blog.csdn.net/Galaxy_Robot/article/details/107328183
参考这篇文章,里面讲述了如何在abaqus中设置多孔结构材料的属性。

网友:
在Abaqus中,对泡沫金属的本构模型进行参数确定时,一般是基于泡沫金属的宏观参数,而不是直接基于金属材料的固有参数。这是因为泡沫金属的性能不仅取决于金属材料本身,还受到其微观结构(如孔隙率、孔隙形状和分布等)的影响。

泡沫金属本构模型参数确定的流程通常如下:
泡沫金属宏观力学性能:

在实验中通常通过对泡沫金属样品进行力学实验(如压缩实验、拉伸实验等),获得宏观的应力-应变曲线、屈服强度、弹性模量等关键力学性能。
这些宏观力学性能能够反映泡沫金属的整体行为,比如应力-应变关系、屈服特性、密度效应等。
选择合适的本构模型:

根据泡沫金属的具体应用和特性,可以选择适合描述其行为的本构模型。常用的泡沫金属本构模型包括Gurson模型(描述孔隙率影响的材料)、Honeycomb模型(用于二维蜂窝状结构)等。
Abaqus中还提供了一些专门用于描述泡沫材料的模型,如Crushable Foam、Low-Density Foam等,这些模型会考虑泡沫金属的非线性行为、塑性屈服等。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