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剖视图中,尺寸、形位公差符号、注释等报黄问题

楼主(2024-10-14):
如题,工程图重新打开后,剖视图中的一些尺寸、注释、基准符号、形位公差等元素会出现报黄的现象。这个问题多次查找资料都没有找到答案,困扰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在软件的设置中似乎是找到了答案。

图示,这个是重新打开工程图之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前的解决方法是重新拉动一下剖切线,延长一点或者缩短一点。转成PDF后,需要逐个检查。

开关在:
系统设置,工程图选项,性能选项,把“打开工程图时允许自动更新 ”勾选上就可以。

之后再重新打开工程图: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同仁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以此分享,希望得到解决。

网友A:
好多功能都没用到

网友(点评):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请说的清楚些。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随参数变化而变化,你所谓的变黄,肯定是强行定义参数或者固话某些参数,参考链断了或者更新换位置才会这样。不光是剖视图,正常视图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模型出现过变更吧?模型变更后,一些特征的更改会导致原特征对应的尺寸变黄

网友(点评):
模型没有动过,只是重新打开图纸

网友(点评):
那不可能这样吧,因为勾选的是自动更新,只有模型改变的时候勾选这个才有用。而且从第一张图来看基准如果不选边线是没办法生成到图纸上且拉伸大小的,只可能是一开始选的边线后来没了,或者是图纸参考发生更改

网友:
模型里面的参照丢失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模型重新命名过吗?

网友(点评):
参考文件肯定动了或者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功能都没用到

软件功能很多,我们能用的很少,未知的东西也很多

网友:
想起来还有一个可能,是不是某个零件无法被剖开?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情况,刚开始是好的,关闭工程图后,重新打开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或者你这个文件的更新参照有改动?

这个选项一般都是打开的,我画完在打开同一个没有关联过的图纸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或者你每次打开都有一个配置要更新?

网友(点评):
零件没有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