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会影响接近开关检测么

楼主(2024-10-14):
刚刚入行机械,今天进车间看组装,一位老工程师说不锈钢做成的挡块接近开关有概率检测不到,另一位工程师说不会,发生了分歧,所以我也想知道,不锈钢做成的挡块对于接近开关的检测是否有影响

网友:
就看接近开关是什么检测原理啊。

网友(点评):
正解。俩小儿辩日,都是半桶水

网友:
可以把他俩争辩的内容说详细点 让我们了解下是那种传感器 哪种工况

网友:
我们常用的光电式和电容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磁性开关要注意一下

网友A:
接近开关的标准检测物体是铁。不锈钢的检测距离是铁的1/2多一点点,铝的检测距离是铁的1/2少一点点。

网友(点评):
对的 铁的效果最好

网友(点评):
铝能被检测到?磁性开关?

网友(点评):
接近开关常见的分为电感式与电容式,可以分别用来检测金属与非金属。碳钢的检测距离相比而言是最理想的,不锈钢的感应片,得离近点才能确保感应到。

网友B:
什么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有磁,如果是磁性开关肯定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有磁,如果是磁性开关肯定会有影响

304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的标准检测物体是铁。不锈钢的检测距离是铁的1/2多一点点,铝的检测距离是铁的1/2少一点点。

多谢,原来还有这层原因

网友: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磁性接近开关使用前会调试好它理想的位置,然后固定,正常工作!

但是,在检测过程之中,磁石(或检测物)与开关之间,有材质变厚,距离变大或变小,有遮挡物,会影响磁性接近开关效果.

网友(点评):
有点影响吧,安装距离。如果用钢件,安装检测距离可能在2mm就能检测到,不锈钢的话,有可能要到1.2mm才能检测到。

网友:
接近开关如果换金属材质肯定有影响吧

网友:
磁感应的用410不锈钢,就是常说的不锈铁。其它位置传感器无所谓。

网友:
不锈钢可以做支架,但不要做检测元件。

网友:
只要导电的物体都能测,导电同时导磁更好,标准的检测距离一般是感应铁的距离。接近开关的样本上有各种材料感应距离的比例系数。

网友C: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把接近开关的产品手册看一遍,看不懂直接找供应商问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把接近开关的产品手册看一遍,看不懂直接找供应商问就得了。

刚入行,这些东西都不懂啊,供应商联系方式都没有,就是一个画图仔

网友:
类型决定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磁性开关就要注意挡块的不锈钢的导磁性,304/316的没事201的有影响。

网友:
也不一定都影响。
但是这种破事有啥争的,换普通的还便宜,做的还快。我站老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行,这些东西都不懂啊,供应商联系方式都没有,就是一个画图仔

供应商联系方式最快的办法是找采购拿,你最好和你们采购的某个同事处好关系,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大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行,这些东西都不懂啊,供应商联系方式都没有,就是一个画图仔

还有就是,别妄自菲薄,很多人都很水的,自信起来,多学点东西。

网友:
不影响线控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