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复模

楼主(2024-10-14):
新产品研发,注塑开模之前先打样验证。以前用3D打印,效果不好。现在听说有一种叫“硅胶复模”的工艺,做出来的样品和注塑件几乎没区别。可是它没有螺杆搅拌,也没有注塑机保压。作出的样品,能有强度吗?

网友:
差距很大,不管是精度还是强度

网友:
硅胶覆膜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硅胶复模主要是针对塑胶小批量生产,成本会比cnc低,强度也比cnc拆件加工的好,有些产品考虑到密闭性,防水,就会做复模,材料都是类材料,类ABS,类pc等

网友:
精度看尺寸,看师傅的手艺,小的精度做到±0.1mm没问题,关于强度基本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硅胶覆膜做出来的产品和注塑差多了,在表面外观、精度、强度上都差了十万八千里。最好是做CNC手板,拆件后粘接,当然这样的成本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覆膜做出来的产品和注塑差多了,在表面外观、精度、强度上都差了十万八千里。最好是做CNC手板,拆件后 ...

CNC首版,你是没玩过注塑机才说这话的。大多是薄壁件,无法装夹,还有的型腔刀子伸不进去。

网友(点评):
大巴的手板件,只是价格和成本需要靠谱!

网友:
硅胶覆膜只能用于工程验证EVT,最多止于DVT初期,硅胶覆膜出来的产品精度和表面都比较差

一般都是结合手板来提高精度

网友:
薄壁的话1毫米左右的外壳类,单个或几个可以3D打印,用强度比较好的材料,摔不碎,当然精度强度跟注塑件是没法比的。小批硅胶复模那强度跟精度更不行。尺寸厚点可以CNC,主要还是看你产品结构,使用用途和数量才能确定到底选择哪种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首版,你是没玩过注塑机才说这话的。大多是薄壁件,无法装夹,还有的型腔刀子伸不进去。

你猜,为啥要拆件?就你这态度都懒得回答你

网友(点评):
打样阶段碰到很多这种,后面逐步拆件或者模具设计师说成型压铸风险高!

网友:
就是3D打印或者CNC出来一个样模,作为型芯加压灌硅胶凝固,切开形成简易模具,往里面加压注入树脂,重复使用,精度只能和样模差不多,材料,压力,都和注塑差了很多,所以强度,表面光洁度,变形,都和注塑还有很大差距,不过强度和长期变形型都比3D打印好不少,不过模具用个一二十次就不行了,要重新做

网友:
硅胶复模也得先做一个CNC手板,原理跟翻砂一样。精度强度差别没那么大。主要是小批量加工比CNC手板做多个省钱省时。

网友:
(1)就是小批量的时候省点钱,需要3D打印一个样件作为模板,制作对应的硅胶模具,不适合大批量或者单件。(2)精度还行,最高能到0.1mm,一是看3D打印的模板精度,而是要看师傅的水平;(3)材料强度比3D打印的强,略差于注塑;比cnc好的是大件不需要拼接,且产品细节还原度高,cnc加工产品内侧是有R角的(刀具半径)

网友:
你说的你们产品打样用3D打印效果不好,是从哪方面说的,精度还是强度?

网友:
硅胶复模工艺,确实是一个能够快速制造出接近注塑件的样品的方案。它的样品在外观、尺寸精度、表面质量方面通常都与注塑件相似,但在机械强度上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尤其是与注塑件相比。
硅胶复模的基本流程如下:
  • 原型制作:首先要有一个高精度的原型,可以通过3D打印、CNC加工等方式制作。
  • 硅胶模具制作:将原型包覆在液态硅胶中,经过固化后得到硅胶模具。
  • 浇注材料:使用真空注入或者重力浇注的方式,将液态的聚氨酯(PU)或其他类似材料倒入硅胶模具中。

网友:
硅胶复模工艺,确实是一个能够快速制造出接近注塑件的样品的方案。它的样品在外观、尺寸精度、表面质量方面通常都与注塑件相似,但在机械强度上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尤其是与注塑件相比。

硅胶复模的基本流程如下:

原型制作:首先要有一个高精度的原型,可以通过3D打印、CNC加工等方式制作。
硅胶模具制作:将原型包覆在液态硅胶中,经过固化后得到硅胶模具。
浇注材料:使用真空注入或者重力浇注的方式,将液态的聚氨酯(PU)或其他类似材料倒入硅胶模具中。
详情私聊

网友:
适合小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