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图尺寸标注位置如何改变?

楼主(2024-10-14):
大家好!我在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尺寸时,数值位于尺寸线中间,如第一个图。我想把它改成数值位尺寸线之上,如第二个图。请教:从哪里可以改变数值位置?我在选项里没有找到...望不吝赐教,谢谢!第一张图用的是23版,第二张图是16版。

网友:
选择尺寸:首先,在工程图中选择你想要更改的尺寸标注。
打开属性管理器:右键点击选中的尺寸,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属性”或“尺寸属性”(具体选项名称可能因版本不同而略有差异)。
修改文本位置:在打开的属性管理器中找到与文本位置相关的设置。通常这里会有几个选项来控制文本的位置,如“自动”、“上方”、“下方”等。选择“上方”以将尺寸值移动到尺寸线的上方。
应用更改:完成设置后,点击确定或应用按钮保存你的更改

网友:
选项 文档属性  尺寸  线性 右边有在尺寸线上

网友(点评):
在模板文件里面改 后面就默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 文档属性  尺寸  线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