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 小直流电机装进 对孔位的问题

楼主(2024-10-15):
像图片上这种,不用视觉的话,怎么样才能确保电机上的螺丝孔位和外管孔位在压进后前后左右方向一致,装机后后续要通过螺丝机沿着外管的孔锁螺丝进去

网友A:
来料的时候位置就要先确定好

网友B:
做组装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的时候位置就要先确定好

位置什么的后期靠人工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组装限位

能完全限死的地方有些少,主要还是有点精度要求

网友:
角度定位和轴向定位

网友:
外管对面开一个同心孔  电机顶丝孔对面画一个标记

网友C:
蓝色管来料的时候用个旋转机构带着软弹簧小柱塞转一圈,或者来料的时候就一直插着这个小孔,装配前退出来

网友D:
夹住旋转感应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管来料的时候用个旋转机构带着软弹簧小柱塞转一圈,或者来料的时候就一直插着这个小孔,装配前退出来

蓝色的这个外管目前就是差不多这样 用一个可伸缩的钉子穿装配的时候夹紧外管然后抽钉子,就是电机的那两个固定孔如果也是这样去定位的话 不知道装进去后会不会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住旋转感应孔位

外管用那种透孔的传感器好像这样可以,就是那个实心的电机装进去要和外管的孔一致

网友:
作一个防转就行了

网友:
装之前可以用GT传感器侧一圈,看哪里凹和凸,然后对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色的这个外管目前就是差不多这样 用一个可伸缩的钉子穿装配的时候夹紧外管然后抽钉子,就是电机的那两 ...

你这装配之后里面没有什么卡口卡住吗?还能转?

网友:
工装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装配之后里面没有什么卡口卡住吗?还能转?

是的,装进去之后能转动,装进去之后还要打两颗螺丝,正面一颗 反面一颗